[维修求助]
苹果平板,拿快废版练手,上面的芯片外面的胶好难清理啊。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2017-02-26):
拆了几个,老是弄不好外面的胶,是不是只弄外面电阻电容连着的胶?还是芯片周围的胶都要弄干净?温度要多少。新手希望大哥们抽空回答一下

网友A:
温度260,芯片四周清干净,要不芯片拿起来,边上小件会跟着起来

网友B:
把芯片跟小件连着的胶除掉就好了

网友:
先除芯片周边的胶,只要小元件不与芯片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只有多动手,勤练习!再没什么好招了。

网友:
除胶是基本功。另外,工具也要齐全。剔胶刀具等等

网友:
多练习!了!!

网友:
除胶要有剃刀之类的工具,先除去芯片四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跟小件连着的胶除掉就好了

把芯片连着的电阻电容的胶除掉就好了,别的不连的不用除去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260,芯片四周清干净,要不芯片拿起来,边上小件会跟着起来

把芯片连着的电阻电容的胶除掉就好了,别的不相连的不用除去是么

网友C:
买几把除胶专用的刀,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芯片连着的电阻电容的胶除掉就好了,别的不连的不用除去是么

芯片四周的 清理干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几把除胶专用的刀,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淘宝找了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有没连接

网友:
看来这个真的是慢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