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 进水维修,焊接WIFI芯片引起无触摸

楼主(2017-02-26):
苹果5S 进水机器。用户说放了1年了。·

我接到机器后,发现是暗屏,结果 把背光修亮了,是主供电电感断了引起

刷机进入系统后发现WIFI没有。
拆下WIFI芯片,换了个WIFI芯片,开机后发现触摸不好用了。 并且伴随斑马线。
换个屏幕实验,发现直接黑屏,但用用户自己的屏出现斑马线,无触摸

测量白触摸的1.8V  5.1V供电没出来,  黑触摸的-5.7V没出来。
拆下显示触摸IC 发现5.1V脚到白触摸断线,-5.7到黑触摸断线。

给1.8V飞暂存1.8V  -5.7和5.1两个供电直接从显示触摸IC飞线出来。还是没触摸
至此无思路了。

但我想知道的事,我只是更换了WIFI芯片,跟触摸没多大关系啊。
触摸芯片没有打胶,换WIFI芯片310度4档风。顺利拆下,理论上不会焊爆周边元件才对
关键是板层怎么会断线呢??。
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吧麻烦了。

现在准备直接给用户搬板。 现在我再成都,各位谁手里有码片编程器,给个联系方式吧。
我暂时这类业务少,搬板没有进这个码片编程器。多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没有编程器的话,手工好可以直接将码片板过去!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可以搬码片,但要小心,码片弄坏了就完蛋了

网友:
搬板子可以把码片直接搬过去呀。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技术没到位我

网友:
进水机,我的经验是超过6个月,直接让给他说没维修价值了。或换板!,问题太多了,有的芯片,元件都腐蚀掉了,还有PCB有的成尘埃了!修好 也用不长,老是找你

网友:
UMT板子吧。

网友:
搬板手工要求很高,且码片很脆弱,断线可以找到位置飞线就好啦。

网友:
估计是进水腐蚀的原因造成断线,进水机器各种问题。。。何况还放一年了

网友(2017-03-31):
手工好,直接搬过去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