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什么个原因

楼主(2017-02-26):
换了个键盘后!开机就成这样了!有事候又能开机!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怎么填

网友:
键盘没换好吧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某个按键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硬盘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不就是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
换键盘后导致 ?先拆下你的键盘 裸板测试下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或者内存吧,它提示系统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