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7-02-26):
今天修三星的机器,版号BA41,修待机电压的时候,看到一个电容,上面的标识不知道什么意思,问了几个同行也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有大神知道的吗?
三星

网友:
我没管 找一样的换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相同代换就是了啊,一样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电容差不多就可以换,真要纠结的话,就是电容量,耐压值,误差信息

网友:
老化了.换新的

网友:
2.5V 680我一直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