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不过内存

楼主(2017-02-26):
板号;M3A760M
故障;开机不过内存
开机报警 跑马卡跑3D。一看就是不过内存,拆机直接把PCB翻过来

这个PCB这里是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飞根线OK了

联想和V星 MSI的主板这里出问题的很多。不过内存的你注意下这里

网友:
遇到了注意了,谢谢

网友A:
这完全是凭经验修的吧?
楼主能不能讲下为啥没过内存?本应是高电平结果测得是低电平所以飞线吗?请问是从内存哪个引脚飞到哪里?下次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也容易借鉴啊!

网友:
捡钱的节奏 恭喜

网友:
内存SPD供电线   所有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又是SPD////唉...

网友:
楼主捡到鱼了。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槽的电源

网友:
维修经验 也是通病故障

网友:
背面一瞅  秒杀

网友B:
没看清,故障只是断线吗?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讲下原理了。

网友:
spd断线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完全是凭经验修的吧?
楼主能不能讲下为啥没过内存?本应是高电平结果测得是低电平所以飞线吗?请问是从 ...

内存SPD供电断线,很多主板都会这个通病

网友:
又是一个因插反内存烧掉spd供电的案例

网友:
spd供电吧,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完全是凭经验修的吧?
楼主能不能讲下为啥没过内存?本应是高电平结果测得是低电平所以飞线吗?请问是从 ...

断线了 这个PCB好多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故障只是断线吗?

对的  就是断线了

网友:
VCC SPD3.3V 橙色线3.3V直连!!

网友:
极少数主板直连3.3v会出现时显时不显,加一个10欧姆左右的保险电阻就好了

网友:
经典的SPD供电断线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
是通病了。恭喜加分

网友:
哦,SPD3.3V供电线断了

网友:
S P D 的3.3V供电断线。好多机器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太多了····这种问题·· 反正我遇到这种情况的 不下于50张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故障只是断线吗?

一般主板都装在机箱里,如果不是拆来拆去应该很少断线才对,怎么还成通病了呢?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确实是秒杀啊,spd供电

网友:
SPD供电断线导致不过内存,也是通病了

网友:
需要刮开漏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