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5显示器正常工作电压是12v显示不正产

楼主(2017-02-26):
15显示器正常工作电压是12v但电压到12v是屏不停的跳动 电压降到10v时屏就不跳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换驱动版的就算了我就是想问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
DC-DC电压转换查了吗?

网友:
我也好奇这种故障 帮顶

网友A:
换个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驱动板5V,3.3V等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屏是怎么个跳法,电源是外置的吗?上图,你说的太笼统。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取样电阻  芯片供电电容坏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板试一下

肯定是驱动板的事情这都不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是怎么个跳法,电源是外置的吗?上图,你说的太笼统。

电源外置 屏跳就是像那种屏线接触不良的那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