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Aspire 5750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6):
Acer Aspire 5750  版号: LA-6901P,,6系芯片组;触发上电到0.43A左右持续一会儿掉到待机,0.43A的时候+5VS,+3VS,除了集显和CPU的电压各大电压都已出;又是常见的95831不出CPU
供电的问题;基本的供电,开启工作条件测完正常,刷BIOS无果,去掉24脚的电阻,CPU和集显电压都出1.05V,算是正常吧;
回测前级信号;EC发给桥PWROK信号测起,也好找;测得无电压,打对地值竟然短路,奇葩了,这个信号竟然会短路
少见的,拆掉U35未果,那就只有EC和桥了,把EC的脚翘起来,PWROK线路不短了,很明显,换个KB930的EC  OK!

网友:
深入浅出 很有节奏

网友:
有深度,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测完Apwrok  是不是要测试CPUpwrok DRAMpwrok

网友:
这个有深度 时序都在心中修机真快

网友A:
楼主,图纸能不能上传下,我看你这个图,没看到24脚那个电阻?

网友:
楼主的贴子表达明确,基本功扎实,佩服

网友:
楼至 真是时许大神

网友:
楼主技术高。水平不错

网友:
这个表达清楚明了,是换EC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能不能上传下,我看你这个图,没看到24脚那个电阻?

CPU供电芯片的24脚会连接一个电阻接地,应该是95831这个芯片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好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的24脚会连接一个电阻接地,应该是95831这个芯片

哦,知道了,就是说,你截图没有截到那个电阻,对吗,所以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