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点不亮

楼主(2017-02-26):
修了台   Y450 电流跳变几下  走到0.95  屏幕不亮   我显卡也买了片新的换上了  北桥也加焊了   也不亮   不知道修哪了  BIOS也刷了   显卡小板也换了    修的过程中  偶尔亮了一下   就再怎么着也不亮了  那位大哥修过  给点经验

网友:
外接显示器有亮吗?有个MOS管通病换了没有

网友:
查显卡条件试试

网友:
内存背后的三个电容换一下吧,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我这边有板。要就便宜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