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E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2-26):
华硕K55DE  REV2.0  AMD芯片组;接机触发上电到0.28A掉电到待机0.029A左右的待机电流;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还是按华硕掉电思路修,把FORCE_OFF#信号相连的EC复位的二极管拆掉,再触发上电还是0.28A左右,
只是掉到0.043A的电流,这时候测的+5VS和+3VS的二级电压还在(可能是由于我隔离了FORCE_OFF#信号的缘故),
其他电感电压都没有;

见这种情况刚开始走了点弯路,最后还是查出是VDDA电压没有导致的上述现象,故障点就是R8606电阻脚断了,
导致U8602 供电芯片的2脚被拉低,2脚要悬空才可以使U8602供电芯片工作,具体怎么形成开启信号,看下面的点位图

网友:
华硕机器有不好修 基本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思路,结果修好没???

网友:
看图纸有点弯,看板子,明白好多

网友:
华硕的信号看得有点晕 估计要多深入点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明白点,看你图中画的箭头,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明白点,看你图中画的箭头,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

没看明白,只能说你图纸看的少,基本的工作原理不熟悉;SUSB#_PWR信号通过电阻R8606后,到达复合管场管Q8602的2脚,2脚高电平拉低Q8602 A场管的D极,Q8602场管A的6脚D极和Q8602 B场管的5脚G极相连(5,6脚被R8607通过5V上拉),由于被拉低,所以场管A的3脚D极就悬空,芯片的2脚悬空就默认作为开启信号;如果电阻R8606没有,3.3V的SUSB_PWR就过不去,场管A 2脚为低电平,被截止,那么场管A 的6脚也就是场管B的  5脚被5V上拉,导致场管B  的3脚D极被拉低,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也就为低,!

网友:
大师这是什么信号FORCE_OFF#

网友:
大师!把图纸传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C:
还有点位一起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只能说你图纸看的少,基本的工作原理不熟悉;SUSB#_PWR信号通过电阻R8606后,到达复合管场管Q8 ...

谢谢,我确实要多看图纸,反复看图纸,加强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点位一起传一下,谢谢!

华硕哪有图纸,真是懒啊,点位【迅维】不是有吗?得了,我再传一份吧!

网友:
不喜欢华硕,华硕的点位看着晕晕的!

网友:
楼主厉害  是进水腐蚀掉了吗?

网友:
我是来加分的

网友:
AMD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笔记本的时序也一样不

网友:
现在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华硕就是点图,有图纸更快,可惜没图纸。机密!机密!

网友:
asus不好修呀,,,,,,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FORCE_OFF#是什么信号?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很详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个可以修好也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断开温控信号的情况下,二级5V一直都在?

网友:
华硕的有点位图就是好,我越来越喜欢华硕的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大哥都能慢慢推理出来 ,可以啊

网友:
修华硕主板我头疼的一下死了

网友:
VDDA 供电缺 在主板里面就是全板供电复位正常不跑马,在笔记本里面却是这样的电流表现现象

网友:
我也是来加分的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掉电一般是缺电压,修起来麻烦点

网友:
这个是机子毛病多

网友:
华硕的有点图就很不错了,所以现在客户买机器都不推存买华硕。

网友:
思路很清淅,理伦很好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华硕的本本没有图纸维修的难度是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