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超薄点菜机主板bios,主板型号应该是ITX-M11

楼主(2017-02-26):
如题,主板外形见下图,哪位大哥手头有这个主板或者bios请上传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期待有缘人上传给你吧,或者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卖这BIOS的

网友:
这个要看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有缘人上传给你吧,或者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卖这BIOS的

淘宝也没人卖这bios,卖这主板的才3家

网友:
给你个M19的试试 看了看布局应该差不多 ITX-M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也没人卖这bios,卖这主板的才3家

5楼给出的BIOS你刷了试试看情况如何。

网友:
多谢5楼的大哥,准备测试是否可用

网友:
经过测试,跟原来的一样,风扇转下停下循环两次,可以再触发。通电瞬间所有供电点都有电压输出,待机3V5V正常。各位大哥请支招。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看看CPU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