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7-02-26):
星期天休息,朋友让帮他看看C400一体机,故障是开机不显,之前他把屏供电,背光供电,开启和亮度调节直连到屏供电上,结果是七色循环
七色明显没有信号,只是屏条件满足了,示波器测试已过内存,按正常应该可以显示的才对

一体机多了显示驱动芯片,测供电,时钟,复位(此芯片高电平复位)都正常

示波器测24,25脚无波形0.9V二条直线,明显不正常

取下Q39  Q41测EC端波形正常,看来是驱动芯片损坏造成的

网友:
亮机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说6系列的 说六代的 有新手会以为6代的cpu  我个人看法

网友:
有图纸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说6系列的 说六代的 有新手会以为6代的cpu  我个人看法

对,6系列桥,不是u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容易确定问题的大概方向

网友B:
是换了驱动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
程序坏了哦  好吧 涨姿势了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后面怎么修好的没说。总结下就好了。是刷bios还是坏芯片弄好的?

网友C:
修这个还用到波真是。。。

网友:
刷BIOS好的么

网友:
应该是换的芯片吧

网友:
最后是驱动芯片故障导致吧,看结果是这样

网友:
主板上好像有个跳线要跳,你找找

网友D:
假如没有示波器你是不是判断不出来

网友:
是驱动芯片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的不能编辑了,亮机图二楼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没有示波器你是不是判断不出来

没示波器的话,万用表打sm总线0.9v你说能不能判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了驱动芯片就好了吗

对的,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还用到波真是。。。

波波用习惯了比万用表顺手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asus 的难修,没PDF看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总线都能被你拿出来分析并且找到问题,这个机子外接显示是正常的把

网友:
今天还修到一台C440,现象是开机屏花条纹,看上去好像是屏坏的感觉,立刻拆机一看,发现屏线接口处很脏,心想应该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于是把屏线拆下来清洁干净后正常显示

网友:
一如既往的犀利~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7-04-20):
楼主,论坛有你我自豪

网友:
这个品牌的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谢谢提供的BIOS,收藏下来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暂时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E:
学习了,正好修这台机器,提供了不少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正好修这台机器,提供了不少思路。

论坛就是大家相互学习的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认真看完。学习到了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导致的

网友:
大神  以后多多分享帖子

网友:
小小白 在这给你点赞咯

网友:
没波波的的话,这问题还不能准确定位,只有换试

网友:
v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7-05-22):
思路清晰   大家都好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没有示波器 根本不好判断哦

网友:
厉害了,很少遇到这样

网友:
这个芯片,我们自己刷不了的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同型号的机子

网友:
很详细,点赞

网友:
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总结呢??没好没

网友:
有示波器很直观

网友:
学习了,和笔记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现在一体机修的太少了

网友:
没示波器的话,万用表打sm总线0.9v你说能不能判断出来

网友:
示波器下手快多了

网友:
现在有这个芯片的也比较多了

网友F:
bios有吗,正
需要
mjq8866
除ec没备份,别的都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有吗,正
需要
除ec没备份,别的都有

网友:
思路很清晰,佩服

网友:
没示波器真不好判断!

网友:
判断 准确 厉害

网友:
这机不是很难搞么

网友:
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显示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更换驱动芯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