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7-02-26):
有没有人碰到Y480显卡驱动怎么都打不上去 老是感叹号的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上不是一堆机子?

网友:
显卡问题 或下官方驱动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或者供电和信号导常。查下显卡各路供电 复位  和时钟

网友: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换XP试试,先排除软件,再加焊显卡,CPU附近有无断线?也算通病了

网友:
显卡 虚焊  坏了 都有可能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打不上驱动Y系列的排除显卡供电问题,显存问题也会打不上

网友:
遇到过 还有些打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了 进系统黑屏  我很多都是用驱动精灵打最老的那个版本的驱动  一般都可以  这种问题以前更换过显卡  一样的故障 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