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维修wd5000aaks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26):
wd蓝盘wd5000aaks-00V1A0,突然不认盘,摸盘体也不转了,想着可能是pcb坏了,就上淘宝买了同板号1640-002的板子,直接换板,盘转,电脑识别为未知设备,磁盘管理提示需要初始化,实际上并不能操作,卖板子的告诉我是固件挂了。新板子换回原rom芯片,不转不识别,无奈用编程器读出原rom,用wdr5.3刷入,能识别正确的sn信息等,固件刷了新的通刷版本。这时候电脑上能识别出原来的盘符,但是只有第一个盘符能点开。再一次软复位后,发现盘符能显示,但是都点不开了。此时操作wdr5.3进行固件模块检查,固件通刷,44,sf操作要么点击没反应,要么操作慢到令人发指,请教现在该如何处理?这是盘体坏了的表现吗?

网友:
多此一举    换板写原ROM后  就不要写通擦   如果写了通擦又没有备固件  那只能按通擦方案维修了

网友:
硬盘也修,这境界

网友:
没搞坏几百个盘,那不叫修盘兄弟,玩死了才有进步,大家都是一样

网友:
呵呵!对于老鸟,你这盘是简单问题,可是你是新手,盲目的维修越修越复杂了,如果没有备份原盘固件、模块,唯有通刷跑自校准看能不能出盘了,耗时耗力啊.........

网友:
新手 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修了,一团糟,以后看心情。wdr操作都没法进行了

网友:
玩死了才有进步,大家都是一样

网友:
玩玩吧,失败多了就有经验了,我也是一直学一直玩坏

网友:
https://yunpan.cn/cqMZtXWj3yKF9

网友:
我有一個 WDC WD5000AAKS-00V1A0 05.01D05 大量紅綠,
放了許久最近又在嘗試動手玩, 您的 通刷版本 可以讓我試試玩看看嗎,
謝謝。

网友:
大家都一样,玩久了经验有了,修盘就不是事儿了

网友:
我有加入硬盘维修群,也只是看看人家!

网友(2017-04-12):
也想学习,数据恢复

网友:
学修硬盘比较头痛

网友(2017-05-13):
如是是电机驱动坏,备份原ROM,换板,写ROM就OK,应该就正常了,如果ROM也备不下来,看盘体,猜家族微码,写通用ROM,只能多试,有些要加载11模块,读磁道,分离磁道成模块文件,重建ROM,写入。否则只能通刷

网友:
WD 现在的修复率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