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元左右 找个x450cc 主板

楼主(2017-02-26):
给人换键盘。烧了。。。 35v 管子烧烂。  一查结果机器连 cpu都短路了。。。赔给客户 涛宝坑爹的太多。板子买了2个。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 找个拆机的板子   板载i5 4g内存  独显

网友:
没有  给你加个高亮吧

网友:
这个板子不怎么好买  一般都是修  修不好都是X宝交换了吧!

网友A:
两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应该是键盘的绝缘没做好

网友:
好坑,怎么会烧了

网友:
我有全好的。机器里面给你拆出来的。完全无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应该是键盘的绝缘没做好

键盘下面有个黑色的塑料都以为是塑料 。其实是铝皮  。一般不知道的。基本百分之百烧主板。运气好的烧南桥。运气不好的。直接击穿的cpu。这种找淘宝的交换基本都交换不了的。。我们可以换的。但是前提是不要有一点点维修痕迹。

网友:
我换都是撕得干干净净,一点铁的都不留,或者直接换总成

网友:
没有 800修啊

网友:
对呀 修修吧

网友:
不要买板了。。给客户一个好的建议   给他换个型号的笔记本。把利害关系和他讲一下。让他补点钱。换个靠谱的型号。  这机器主板坏。 还很啃在里面!     这种事情我经常干的。  买板不划算。。直接找到差不多配置。直接交换。  在客户的立场。。他也赚了。

网友:
这样自己的。。成本降低很多。 风险和利益平衡也优于买那啃嗲板!

网友(2017-04-05):
还是那个铝箔纸的问题把。太可怕了。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有一个不是板载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下面有个黑色的塑料都以为是塑料 。其实是铝皮  。一般不知道的。基本百分之百烧主板。运气好的烧南 ...

高人  可以  这板子这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