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27):
最近收到一台联想G470,开机电流0.4A,无CPU供电。
在论坛里下载了点位图,测了传说中的PROCPWRGD有1.05V,
SVID也有1.05V,手上有台破示波器,测了一下SVID无波形。
SVID信号从CPU到95831的线路各个电阻都测了没有问题。
按理说有PROCPWRGD到CPU就应该有SVID输出了,难道是CPU挂了?
手上没有i3可以试一下,就拿了个赛扬1000M试一下也一样,不知道是否支持。
我开始怀疑示波器准不准了,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了……

网友:
CPU不兼容  最好找个U确定下

网友:
先换CPU试试看

网友:
维修最怕缺东西,最头大,

网友:
有PROCPWRGD没有SVID波形,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不出CPU电压就2刀。更换95831芯片。再不行直接换桥。再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
先换个U试下

网友A:
CPU即使坏了电流也可以跑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即使坏了电流也可以跑上去

有没有这种可能,CPU的SVID模块坏了导致收到PROCPWRGD也发不出SVID信号?PM芯片没收到SVID不工作CPU核心没供电,电流应该是上不去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没有CPU供电,其它主供电都有

网友:
拿个好的B940试了还是一个鸟样。HM65应该支持G940的吧?

网友:
后面打错了,是B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