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拆下了APPLE的玻璃B壳,随便说两句

楼主(2017-02-27):
拆的是A1278 13寸 MACBOOK PRO

一、玻璃吸盘,感觉大一点的比较好,我用的是120MM的,大一点比较不容易造成玻璃的太大形变,不容易碎,大吸盘一个就可以了,马云10钱包邮,
二、加热,电吹风不行,热风枪300-350度,加热10-20秒,B壳的胶条不用怕,不会吹坏,
三、起始位置,一般说法是从左上或右上角取开,个人理解,从正上方最安全,因为正上方有摄像头蓝牙等,双面胶最少,最容易取开,
四、取开上方半条边之后,可以用吸盘配合银行卡划开,普通银行卡就可以,也不需要沾酒精,当然,同样要先热风枪加热,

第一次完整拆开,个人感觉难度并不大,稍小心一点就不会弄坏玻璃。。。。。。。。。。。。。

post_deleted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有没有图片看看,也学习一下经验,是屏破了吗

网友:
玻璃B壳,,A1278款的吧  新的都是一体屏了

网友:
要慢慢弄得啊

网友A:
拆坏过玻璃  现在有阴影了

网友:
苹果 还是接触机会太少

网友:
楼主至少也上几张图嘛,让我们长长见识!

网友:
这个屏我都拆了老多了仔细点碎不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k

网友:
口说无凭上图验证

网友:
苹果一体机屏幕就拆过,很好拆啊。但是笔记本就没拆过阿,怕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坏过玻璃  现在有阴影了

力气和角度一大,就碎了,原装的玻璃,韧性还好一点,普通的一掰的角度大就碎了

网友:
胆大心细脸皮厚才行

网友:
口说无凭啊 楼主

网友:
苹果的屏,我都不敢拆

网友:
要是有图片更好

网友:
本来觉得没什么必要上图的,既然大家要求,就上几个图赚点分好了,
一、已经装好了,所以淘宝上随便找了个A壳的图,大体不差,这个应该是MD313 MC700的图,摄像头左边没有蓝牙,如果是MB900 MC374,摄像头左边还有蓝牙模块,会更加多一个凹槽,但基本上是一样的结构,
二、吸盘是马云10钱包邮的,不算特别好用,如果经常有需求,可以考虑买个30多钱铝合金的,重点是要大,我这个是120MM,
三、热风枪是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