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开机不显示,怎样具体判断是系统,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2017-02-2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912-1-1.html
初学手机,碰到难题了,上面就是之前发的帖子具体故障描述,有两位大神说排除一下是软件还是硬件,但是我回复过去就都是没了下文,所以现在发个悬赏,看看有没有大神愿意说一说自己都是怎样排除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A:
第一感觉开机有没有震动,有就先刷机。
没得就用电源看电流按开机键电流为45mA(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时)。
(1)若开机电流为0→40mA→稍停→50mA→0,则多为软件故障,也有少部分为暂存坏。
(2)若开机电流为0→50mA→0mA,则多为字库虚焊或坏。
4、当电流小于40mA为CPU未工作时,引起的原因有:电源IC坏;时钟电流坏;CPU坏,此种电流时不用怀疑软件。
以上不能包含全部机型,具体的自己举一反三吧,慢慢琢磨。

网友B:
新手的话就先链接数据线刷一下机,看看有没有反应吧

网友C:
不显示  肯定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D:
先问客人机器是怎么造成的故障吧,强制重启看下能不能开机,开不了可以判定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不联机,开机没LOGO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有LOGO,一般就可以刷机了,刷机不报错一般没毛病

网友F:
不建议直接排除软件故障。如果能上电,就是不能开机,只要刷机软件还能认得到,完全可以先刷个机试试,再不行才拆机分析硬件故障。

网友G:
一般拆机看电流也可以大概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的话就先链接数据线刷一下机,看看有没有反应吧

刷机是不是需要下专用刷机软件,直接连电脑有时候在com端口能看到,但是一下又断开链接了,这个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开机有没有震动,有就先刷机。
没得就用电源看电流按开机键电流为45mA(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时)。
( ...

0.138-0.092-0.145-0.104
那我这个电流是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显示  肯定是硬件问题啊

但是连电脑偶尔com端口能看到,所以就不发确定了,不是也有刷成砖的不显示的手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先问客人机器是怎么造成的故障吧,强制重启看下能不能开机,开不了可以判定就是硬件问题了

客户说是用着用着就这样了,强制重启电流0.138-0.092-0.145-0.104,不显示,但是电脑com端口有提示链接了usb,一下又会断开,是不是没装专业的刷机软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联机,开机没LOGO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有LOGO,一般就可以刷机了,刷机不报错一般没毛病

嗯,偶尔能连上电脑,com端口可以看到,但是一下有没有了,不显示logo,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直接排除软件故障。如果能上电,就是不能开机,只要刷机软件还能认得到,完全可以先刷个机试试,再不 ...

刷机软件,是因为我没用专用的刷机软件吗?偶尔一下com端口能看到,然后隔一下又会断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拆机看电流也可以大概判断

电流是0.138-0.092-0.145-0.104,这个是属于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说是用着用着就这样了,强制重启电流0.138-0.092-0.145-0.104,不显示,但是电脑com端口有提示链接了 ...

能联机又强制重启了还是没用,可以判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是0.138-0.092-0.145-0.104,这个是属于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呢?

数字的 没指针的看到直接

网友:
这种先刷机吧,一下又断开了,驱动问题。或者电脑系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