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_elitebook_8460p 无线网卡不能用,另外不显示蓝牙设备。

楼主(2017-02-27):
惠普hp_elitebook_8460p  无线网卡不能用,另外不显示蓝牙设备。前一段时间都正常现在不能用了,请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电脑本身带蓝牙的,现在在WINDOWS系统内发现没有蓝牙。

网友:
看键盘是否关闭了无线蓝牙 ,系统做下 ,不行刷下bios吧 ,

网友:
BIOS还原  系统重装   强制 开启

网友:
WIN7系统做了3次,win10系统做了一次还是无效,关于BIOS还原或者刷BIOS是否可以修复,先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恢复BIOS出厂值,电脑已经恢复正常,多谢2位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