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能装windows吗.为什么分区后不能ghsot

楼主(2017-02-27):
感觉不能完全分区,分区后有黄色部分没有分区

网友:
得作安装板的

网友:
用bootcamp 创建安装盘  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已经重新分区了。没有boot咋办

网友:
你要用双系统就必须得安装板一步一步安装

网友A:
如果只是用Windows系统就可以格掉用GHO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用Windows系统就可以格掉用GHO装

不行就是全部格了只装window,用ghsot 的时候显示还原失败,pe工具换了,ghost也换了

网友:
多学习吧,可以装WIN系统,

网友:
可以的 就是麻烦

网友:
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求步骤

网友:
用安装版在pe下分一个efi分区把引导放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装纯净版的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除了早期的,其他都用EFI引导,支持CSM的就能做64位win7,反之不能;
把硬盘格成GPT可以创建ESP分区,需要把引导放进ESP分区才能启动;
Ghost可以用,但你要后加引导,相比来说WinNTsetup能直接更新引导;
Ghost和Wim/Esd其实就差个压缩方式,可以互转。

网友:
百度一下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