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10MT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02-27):
故障现象插电自动通电,没CPU电压。这板子没图纸,论坛没维修资料,,碰到没CPU供电不用刷BIOS 不用查NPC6153条件,直接换下图六脚管保证OK!

补充内容 (2017-7-7 13:07):
很多人找不到这种六角管。。可以用最普通的USB供电六角管代替,上上去6叫6点几V,5脚还是0V。。把56脚焊接到一起就输出7.4V电压了

网友A:
看管子布局应该是个VCCSA系统代理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CPU供电,不过你测G极电压没太大意义,应该测S极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管子布局应该是个VCCSA系统代理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CPU供电,不过你测G极电压没太大意义,应该测S极输出电 ...

感谢指点。。没图纸就一顿乱戳。。戳到这里没电压直接就换了。。马上出CPU供电了,5块主板都一样的问题,,全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没图纸就一顿乱戳。。戳到这里没电压直接就换了。。马上出CPU供电了

6脚双MOS开启复合管损坏率高是通病,看这板子应该是V星代工,你在板子的左上方,也就是以前的键盘PS/2接口附近,看看有没有“MS-17XXX”这样的标识,如果有,告诉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脚双MOS开启复合管损坏率高是通病,看这板子应该是V星代工,你在板子的左上方,也就是以前的键盘PS/2接 ...

没有这标志,看样子也像MSI代工的 ,,容易坏六脚管,,以前修V星的经常坏,,所以直接就换的这个

网友C:
是通病吗,不过我还没修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脚双MOS开启复合管损坏率高是通病,看这板子应该是V星代工,你在板子的左上方,也就是以前的键盘PS/2接 ...

老司机就是与众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通病吗,不过我还没修过

绝对的通病。,这板子不坏BIOS。。。根本不用尝试刷BIOS,五块单位里面的,同样故障

网友:
万一没这中6脚的芯片咋办,

网友:
通病留个记号

网友E:
这个芯片在淘宝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在淘宝买不到。

不需要买啊。。。笔记本主板上多的是,,,六脚双MOS复合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管子布局应该是个VCCSA系统代理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CPU供电,不过你测G极电压没太大意义,应该测S极输出电 ...

很好奇版主这般功夫如何练就的?从哪代主板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标志,看样子也像MSI代工的 ,,容易坏六脚管,,以前修V星的经常坏,,所以直接就换的这个

确实,这类管子损坏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就是与众不同啊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奇版主这般功夫如何练就的?从哪代主板开始

修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也并不可以一概而论啊 ··· 没有CPU供电原因有好多·· 但是楼主的说法 对于懒人或者新手来说 都是可行的··· 概率问题嘛

网友:
这个六角是不是控制0.9出来的  没有o9 就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就是与众不同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你确定不是你抄别人的, 我看了一个是2016年-5月-25 发的贴子和你写的一样, 连图片都一样,再说这个6脚芯片你说在笔记本主板上很多,我想知道你是在什么笔记本主板上找到的, 最后我在联想台式机IH61M上找到的U10通用的

网友:
大神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个IC的具体型号呢。内部是两只MOS管吗??找了好几块主板也没有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