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D一些心的!!!大师傅不要见笑。。。

楼主(2017-02-27):
k42这个神机机子大家都知道哈!!!各种问题,风扇狂转呀!!!什么VTT振铃门呀,反正就是各种牛逼,之前两张k42jp主板得机子。一台是1.6a掉电    确定是显卡问题,另外一台是1.5a不懂  测试cpu供电电压只有0.8V-0.9v  正常电压应该是1.2V左右。坛子里面都说有一个电阻阻值变小  换10k得就好   现在把这个电阻位置发出来。方便大家捡钱 ,换得时候快人一步。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各种牛逼的故障

网友:
这机器都快灭绝啦,修过再坏了的也该换新机了,存量不多啦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可以有!

网友:
修过再坏了的也该换新机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这样小白也可以修这个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放大镜给力!!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了

网友B:
镊子边上的那个电阻吗

网友:
现在还在做维修的都不容易,多发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镊子边上的那个电阻吗

是的哦!!!

网友:
谢谢,先收藏起来,用得着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很早的时候,论坛就已经有终极定论了,这机子要加个三极管,才能真正的稳定。

网友C:
这个机器 有这个案例,论坛上早有了吧,好像是5k改为10k?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希望以后能遇到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都快灭绝啦

网友:
这个机器 有这个案例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有这个案例,论坛上早有了吧,好像是5k改为10k?

我是方便大家找   具体到位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了

感谢!!!我们是杂牌 ,不像你们【迅维】正规军!!!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这机子问题 多的很

网友:
这个k42确实奇葩

网友:
现在是H55的机子都修的少了

网友:
加分鼓励你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电阻坏的

网友:
是那个OC# 所连的电阻把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遇到的不多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评论楼主的这篇贴子不是因为想看而评论 ,也不是因为楼主写的多好而评论,我也不会说楼主厉害了。修好了 ...

兄弟啊  复制 粘贴也看看吧,哪来的bios  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