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短路的苹果6,

楼主(2017-02-27):
拿到机器说是正常使用就不开机了。没进过水。就是摔过。
夹电完全短路,调低电流,到达漏电300毫安左右,用手摸,初步怀疑是电源附近的电容击穿,但是测量了下,未发现有电容接地的。

又怀疑是CPU附近的电容被击穿,吹开屏蔽罩,再手摸下发现背光升压高温发烫。

一般背光升压没进水不容易坏,怀疑接地的电容被击穿。
骚鸡法测试到C1530,C1531值最大,直接干掉,短路解决,开机测试OK。。

自志强强 -1 你确定 是你自己的帖子???

网友:
     好 向高手学习

网友:
烧机法也同样适合手机呀!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手机里面这些贴片陶瓷电容很容易短路  基本都是摔过导致短路的

网友:
不错,又使用上烧机大法了,这个方法对付短路速度快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背光升压确实容易坏!!

网友A:
烧机怎么会造成值变大  应该是发烫吧

网友:
直接了当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怎么会造成值变大  应该是发烫吧

当周围电容都接地的情况下,漏电毫安最大的那个就是短路的

网友:
手机烧鸡大法,从什么位置接入加电流

网友:
烧鸡测试值是什么意思?严重怀疑我的智商了

网友:
背光升压这一块的确容 易出故障

网友B:
你确定是你自己的 ???  偷盗苟且之事!!!

网友C:
骚鸡法测试到C1530,C1531值最大  什么意思  温度很高吗?  那这两个电容另外一头对地不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你自己的 ???  偷盗苟且之事!!!

难道是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骚鸡法测试到C1530,C1531值最大  什么意思  温度很高吗?  那这两个电容另外一头对地不短路吗?

电容很小,怎么去摸?只能两端用相同的低电压短接,查看几个电容漏电毫安值最高的那个,就是导致一条线路其他电容短路的那个。

网友:
高手太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维修手法,不喜勿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