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27):
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无wifi,卡顿、死机。

  维修过程:

  拆机测量主板,发现1.8V复位电压没有,最初借了1.8V后能正常打开wifi,不过又出现了另一个故障:死机卡顿现象。

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图1

  重新换了一个新的wifi模块故障依旧。再测wifi供电R5208_RF 1.8V只有1.0V,明显拉低了。

  接下来用二极管档测R5208_RF的对地阻值,一头通CPU阻值200多正常,判断不是CPU问题; 一头通wifi变成400多,问题找到了。

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图3

  拆掉通路上的滤波电容,排除滤波电容损坏造成的阻值不正常。滤波电容取了也不行,阻值还是400多,电压依旧1.0V。查看蓝锐图纸,排查故障点。

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图4

  确定就是这个电阻R5208_RF的问题,短接R5208_RF后阻值变回来了,供电也正常了。

  WiFi正常打开,死机卡顿现象消失,故障解决,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 无wifi造成卡顿死机故障维修 图5

  PS:如果遇到wifi造成的卡顿死机机器,不要盲目去换wifi模块,先测下wifi供电1.8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也会造成死机卡顿,用实际测量结果来判断,别走弯路了。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小6wifi 1.8v复位没出。这个差不多是通病了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电阻的事情

网友:
楼主在哪里开店,这么好的技术

网友:
这个是不是新的通病

网友:
技术不错,真琢磨学修苹果手机

网友:
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不要盲目的去换wifi芯片,要先测量数据

网友:
意思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导致供电变低了,楼主是高手哦

网友:
小 6上   WIFI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wifi 复位电压小6的通病了

网友:
受教受教。感谢分享心得。

网友:
R5208_RF的对地阻值,一头通CPU阻值200多正常,判断不是CPU问题; 一头通wifi变成400多  不明白。。 电阻两头的阻值是一样的吗?  如何判断200多是正常,400多是不正常?    还有是不是电阻都可以端接的?

网友:
可以的.一个小东西多可以查到

网友A:
供电电阻 阻值增大了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阻 阻值增大了 吗

看帖子里的描述是电阻变大了,导致阻值不一样

网友B:
1.8 电阻到wife的阻止应该是多少? 也是200多?
バ幸福De右岸
论坛有相关阻值资料可以搜索一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 电阻到wife的阻止应该是多少? 也是200多?
论坛有相关阻值资料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