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救命啊p8h61-m lx3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7-02-27):
最近给单位维修都是p8h61-m lx3这个板子,头都炸了,我没图只有p8h61-m lx3 plus的点位图,因该差不多凑乎用。
1,第一块板子不出cpu电压,上下管g级无电压,电源芯片up1625p,测试没有p_VCORE_VR_RDY 0伏,经过第一个电阻一头有vccio1.04v,而靠近电源芯片的这头0v2,第二块板子很怪,所有电压都有,刚开始点亮进系统,过一会满屏闪红,黄,绿就像测试液晶屏软件那样,然后黑屏挂了。再测试不开机,无集显供电。也许过几天又能开机,但问题还是一样(cpu肯定没问题,我在想是不是集显供电问题)但是电压都有,问题很细,不好查啊。大家给个思路啊。
时序我看了一下,但是名称不同,不敢肯定,up1625p上的 VCORE_RE_RDY是电源芯片开启信号吗?这信号没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问题?

网友A:
请问下,第一片板是那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导致没有CPU供电了吗 ?还有第二片板 你装上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第一片板是那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导致没有CPU供电了吗 ?还有第二片板 你装上显卡试下

不是我把后面的电阻直接断开了,那个电阻测是1k欧。没问题。第二片板子没拿显卡测试,因为我认为cpu没问题因为换了cpu一样效果。

网友:
那第一片板好了没?第二片板进winPE再试下 或者装上独显再试下 你你再测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过bios了,第一片板子我都换了电源芯片就是和第二片对调芯片,结果第一片没cpu供电依旧,第二片给我搞挂了,呵呵。

网友:
没有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第一块板该换芯片了,第二块则刷BIOS.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板子不装CPU,集显供电会出来吗,手中正好有一板子,暂时没有1155针的CPU,现在其他供电正常,就是不出GFX电,触发掉电,强制后其它供电都出了就集显没有,是不是不装CPU就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