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从不触发到进系统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2-27):
如题,同行送修的宏基4741g,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拆机,取出主板,直奔51125的8脚,17脚vreg发现无线性电压,量线性无短路,直接更换51125后,可以触发亮机了,试了一个小时,给客户。第二天又拿过来了,说掉电。一看果然是进系统掉电,刷bios,故障依旧。吧温控的q37去掉,还是一样。想起了很多nec大电容导致的进系统掉电,在看看这块板,发现电容位置有好几个都没装,装上试试,开机测试2小时正常,交货

网友A:
贱人   上次诬陷我交换主板的事情 不打算出来说说  还等你上证据呢  你咋就会装孙子  躲着不把证据贴出来呢    是不是你就是个贱鸡巴    没有的事情豆干虚构出来呢?   有,你就赶快上证据    不要老是躲着装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贱人   上次诬陷我交换主板的事情 不打算出来说说  还等你上证据呢  你咋就会装孙子  躲着不把证据贴出来呢 ...

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