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解ID刷完机激活之后提示有ID帐号

楼主(2017-02-27):
我从某宝上发了一个32G的硬盘装上去,爱思助手下完固件用ITUNES刷机,刷完之后激活提示有ID帐号和密码。是不是我买的硬盘根本就没有写资料的。还是这个本身是64G的我换成32G的是不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17-4-8 10:35):
重新找了一家买了个硬盘装上去就好了。感谢各位的帮忙 。谢谢
刷机
硬盘

网友:
苹果的ID 又不是存在硬盘上的 你理解ID的含义吗

网友:
硬盘不行 前几天刚接了一个 换的16G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不在硬盘呢

网友:
ipad的ID就是在硬盘上的,楼主买的硬盘是带有ID锁的序列号,需要仪器从新写入一个无ID得序列号

网友:
如果是3G/4G板的换序列号是没用的,只能拆电阻改成WiFi版

网友:
SN不对, 改一下SN没有ID 的就行

网友(2017-03-29):
要写一个没有锁的序列号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