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27):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论坛ID(瞧瞧嘎嘎)

  主板型号:昂达H61N VER:6.0

  故障现象: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

  故障分析:供电问题、信号问题、BIOS问题。

  维修过程: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1

  对着主板各个供电进行测量,内存供电为1.5V。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2

  系统管供电为1.8V。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3

  锁相环供电为1.0V。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4

  CPU供电为0V。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5

  经过上面的测量知道前面的条件基本正常,而CPU供电却没有。看CPU供电芯片为RT8859M芯片。这个芯片常见的故障点有DVD DVDA 1.2V电压出错!42 43脚的检测电阻损坏!49 50脚的检测电阻损坏(通病)。

  马上对着49 50脚连接的电阻进行测量,发现都为50脚电阻损坏,立马更换电阻(两个一起换)。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6

  对主板进行上电,CPU供电已经出来了,1.1V电压正常!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7

  诊断卡也正常跑码!维修到此结束!

昂达H61N主板通电立马掉电,还能继续上电故障维修 图8

  相关阅读:

  30个主板维修小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4795-1-1.html

  修一昂达H61N R3.0不触发.头好晕.跑线跑不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538-1-1.html

网友A:
都是些多少阻值的电阻呀?

网友:
图文并茂,期待能被选入杂志推广。

网友:
要拆掉原来坏的电阻才能两点相连。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测试卡很有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些多少阻值的电阻呀?

都是些200K阻值的电阻

网友:
49 50脚电阻是频率设定脚电阻吧

网友:
请问LZ锁相环供电应该为1.8V,系统管家供电为1V是吗

网友B:
49 168K  50 220K

网友:
原作的贴子  版主发出来是何故

网友:
VCCSA和PLL供电电压 打错了吧???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垃圾板我看了头痛

网友:
换个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楼主修得这么认真,不知道 有多少米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 168K  50 220K

49是1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