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长虹(LT24920E)问题

楼主(2017-02-27):
今天有个客人拿了一台液晶电视,说不通电,留了一个电话就走了,接过客人的电视后通电试一下,发现真的不通电,拆出来修了,心想高压板有问题了,拆开后,先通电量一下,5V电压有了,奇怪了,5V电压一直在跳变,检查电容又没有鼓包,奇怪了,发现电视的提示灯一直在闪烁,亮一下又灭了,一直是这样。算了,把高压板拆下来,准备把电容全部换上试一下,奇迹出来了,换上接口的4个电容通电试一下,没反应,把线接好,再上电,亮机,以后有朋友遇到这问题希望有帮助,不用考虑别的,(有图有真相大家看咯)

网友A:
是不是黄色的那颗才是罪魁祸首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黄色的那颗才是罪魁祸首

黄色的电容跟新的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黄色的那个

网友:
黄色的那棵最容易坏。华硕的VS198 显示器也是这情况电容也是有一棵一样的黄色电容10V 1000UF的换了就好可以算是华硕那个显示器的通病了   那黄色电容没有防爆纹。顶部是平的

网友:
你没有测一下电容吗?起码要确定一下是不是电容问题吧
有的时候可能是哪里虚焊  你换电容动了一下板子可能暂时就好了
你会以为是电容,换了我  我肯定要确定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怎么能叫奇迹呢,相当常见的故障,很多电容坏了不会鼓包的,其实电容坏没坏可以量出来的,很多万能表都有这功能。

网友:
带不动负载一般先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