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2-27):
这个机器头疼死了,来的时候我看进水了 清理了以后发现不触发 有3 5V,于是测了下 没有mainon,  用表一侧 有的时候还有 求助

网友:
再好好看看板子上有没腐蚀的地方还  有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进水的,可能会有断线,腐蚀严重的芯片

网友:
你看看是哪个地方进水了,看进水的地方线路有没有腐蚀,进水机器一般都是进水导致线路腐蚀造成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