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T2200一体机刷安卓系统谁会?

楼主(2017-02-27):
如题,,明基PT2200一体机刷安卓系统谁会?原装安卓系统,坏了,需要安装

网友A:
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  就是一个大平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  就是一个大平板?

是啊,大平板支持触摸,能接键盘鼠标

网友:
大平板  看网上有教程没

网友:
这种没有刷过  主要是有没有固件

网友:
楼主是许昌,故思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大平板支持触摸,能接键盘鼠标

问问那些修平板的人  应该知道吧

网友:
建议你打电话问一下客服怎么刷机,可不可以刷机吧,这种机器比较少见

网友:
网上倒是有安卓系统可下载的,找度娘搜一搜,希望有好结果

网友:
要用线刷工具刷。搜一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