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27):
联想 sl410  开机掉电    电流在 0.9A左右  电压都正常  显卡 焊过   不知怎么解决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机器确实多数是显卡  还有你要确定跑马了不啊

网友:
电压全出?掉电一般都是电压未全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确实多数是显卡  还有你要确定跑马了不啊

插上诊断卡 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确实多数是显卡  还有你要确定跑马了不啊

是 二修机  拆开的时候 就是北桥 和显卡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