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PLUS 15秒断电故障

楼主(2017-02-27):
遇到一个常见的故障,为什么说常见呢,因为我搜了论坛好多人都遇到了,但是为什么我没在USB附近找到 822排阻呢??网卡周围到是有一堆822应该不是吧》??南桥附近有两组822 测量电压都正常啊  两组822下面四个脚都是3.3V左右。。。不是,其中一个822连接的地线。。没电压

怎么破?  BIOS程序是早就刷过了 然后在论坛看到好多人说822,于是在822上弄的。。。本人是菜鸟级别的,没啥知识理论,纯属遇到问题都是在论坛看别人的经验弄的。。。。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 还望大神求教。。。

今天第一次看点位图,也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2N68 PLUS

网友:
在点位图上搜了。。这几个电压都正常   虽然都不是3.3 但都在3.3左右比如3.2几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上太多了···参考下 其他的  不难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上太多了···参考下 其他的  不难找到问题所在···

我把所有华硕15秒断电的文章看了  我也没搞懂。。唉。。南桥附近的822电阻上的电压是对的。。。。  后置USB接口附近没有822    网卡那有一堆  应该不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所有华硕15秒断电的文章看了  我也没搞懂。。唉。。南桥附近的822电阻上的电压是对的。。。。  后置U ...

你打下USB阻值 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下USB阻值 多少···

供电教对地没有阻值。。。。不过第一次测量有一点,然后变大,然后就没有了。。。。我打到20M欧姆档  能测出有1M多慢慢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下USB阻值 多少···

不过第一次测量有一点,然后变大,然后就没有了。。。。我打到20M欧姆档  能测出有1M多慢慢变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打下USB阻值 多少···

这情况是不是南桥挂了 ?

网友:
又是华硕赚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般都是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我记得有一路OC#不是在822上 你找找

网友:
一般是小贴片电阻坏,而不是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是不是南桥挂了 ?

10有89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是不是南桥挂了 ?

你再量下主板上的USB针

网友:
跳线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主板只有放电一个跳线 没有USB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量下主板上的USB针

不用找了。。。南桥被我吹了一下  短路了。。尴尬。。

网友:
这个一般是usb供电跳线帽接触不好,桥短路那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