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a4 a6 a8很不通用啊

楼主(2017-02-27):
amd的a4 a6 a8很不通用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遇到过
AMD

网友:
有一些是不通用的!可以问一下卖家!!

网友:
有台本本,A8的我用A6的替换过能使。别的没经验了。

网友:
有区分了。后面有具体型号的

网友:
这个代数是一样的应该都是通用的,我换了很多都没出问题

网友:
没试过 。风险大把

网友:
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
后面两个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