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掉电

楼主(2017-02-27):
4750G掉电

liuhailong800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帖子也太简单了吧,现象都没讲清楚没人好帮你。

网友:
条件没说清楚,灌水

网友(2017-07-19):
问题要描述清楚呢,今天我刚修了一台,故障现象是电流0.17左右掉电,按照论坛里的说法把VCORE芯片24脚相连的电阻去掉,电流到0.27左右,根据时序图一路追踪,发现各PG信号都正常,最后查到PLTRST信号,发现这个信号没有,果断热南桥,故障修复

网友(2017-09-09):
这个机子是有大电容的。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或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