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M19W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2-27):
型号:瀚视奇M19W2

故障: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
过程:拆开显示器后发现电源板的12v滤波电容爆了和驱动板上的EC703滤波电容爆了,

换好电容后发现还是不开机检查发现12v没有输出,根据经验一般是前面的二极管损坏了,换了二极管D803后,12v出来了.

但是还是开不了机,故障就在驱动板上了,经过测量发现atc1117有5v输入没有3.3v输出,后级也没有短路,换atc1117后故障全部解决

                                正常后的1117电压

网友A:
开关电源都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很好解决的。

网友B:
驱动板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C:
根源都是电容惹的祸,国产电容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不过,给维修员带来了福利。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国产电容高温下老化失效快

网友:
电容坏很常见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烧件。

网友E:
典型的电源故障,后级损坏还是比较好修的,要是前级烧一大片就麻烦点

网友F:
显示器直接换 换 换 啦   还修啥

网友:
学习了,受教受教!

网友:
胆大心细,维修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都是很好解决的。

这个 还有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搞的

看来 显示器不加电 首先就得查 电源板 驱动板供电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源都是电容惹的祸,国产电容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不过,给维修员带来了福利。

版主的 一般换电容 是用好牌子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国产电容高温下老化失效快

便宜 质量 就不行了吧
日产 台产的电容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电源故障,后级损坏还是比较好修的,要是前级烧一大片就麻烦点

前级烧一大片就麻烦点

这个估计得换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直接换 换 换 啦   还修啥

修的成本不是低吗
换板子 成本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成本不是低吗
换板子 成本高吧

几十块钱成本  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