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已经验证成功 温度良好 网卡都OK

楼主(2017-02-27):
chinafix.com.cn迅维网_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已经验证成功 温度良好 网卡都OK

_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已经验证成功 温度良好.rar

网友:
楼上下来刷有没有好

网友:
手上现在有一块板,通电电流0.06-0.07不停的跳电源灯不停的亮灭,按开关没反应,前几天换了一个桥好了,放在那过几天客户来取机又一样

网友(2017-07-20):
下来看看行不行,我的掉电话

网友:
刷了几个都是风扇狂转,试试这个

网友(2017-10-29):
楼主的BIOS是好的,放心下,感谢分享

网友(2019-04-06):
我的不显示,刷了后可以正常显示,但在系统里不定时掉电

网友(2019-06-22):
能用不?我的风扇狂转,温度很高,3A断电,外接显示器屏亮蓝屏不显示

网友(2019-10-21):
下来试试,谢谢大师傅

网友:
还下不了,,,,

网友:
我有3积分,怎么下不了

网友:
不是只要2个积分吗

网友(2021-04-10):
试试这个怎么样

网友(2021-05-29):
多谢分享,下载来刷刷看如何

网友(2021-09-22):
多谢分享,下载来刷刷

网友(2021-12-24):
我的机器是开机后进系统一分钟掉电,刷上你的这个BIOS后还是掉电

网友(2022-10-28):
X42J 版号K42JR REV 4.0 内存槽K42JE 独显,四显存,测试bios是好的,亮机快,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