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E33 短路+改内存供电

楼主(2017-02-27):
故障:触发掉电
板号:MS-7808

一触发,ATX电源就保护,这种情况老司机应该比较清楚了,是CPU的12V供电处有短路,裸板测阻值,40欧姆,的确是短路了,不过我个人觉得奇怪的是,MOS管子或电容穿了,阻值一般都是10多欧姆以下,先不管那么多,连线烧鸡,我用的是3V,没有直接上12V,烧鸡电流1A多,CPU附近摸,没感觉特别烫的,然后整板摸了一下,南桥竟然发烫,难道南桥坏了?不应该啊,有疑点:1、可以触发,说明南桥开机电路是正常的,短路了的话应该不触发才对,2、12V怎么会跑到南桥那边去了的?然后下载了一份图纸和点位,查找CPU供电处的12V每个连接点,找到故障点了,就是拆掉的这个MOS管,他一脚连12V,出来的是CPU_VTT,12V和CPU_VTT之间穿了,而这个CPU_VTT很有可能也是会给南桥供电。

把该管子换掉,想打一下G极的波,看看是管子本身坏还是驱动芯片不良导致的,如果是驱动芯片有问题要一起换掉,不然还会坏的,没想到我还没去打波,一触发,这个管子又坏了,看来就是驱动芯片有问题,由于找不到该芯片(UP1504T),看到内存旁边有一个,于是把内存那边的拔下来装到这里,然后又把MOS管,上下一起换掉了,然后上电,正常跑码了,由于内存的供电芯片被我换到这来了,自然是不过内存

因为没有UP1504T,于是在技嘉的B75M上找到个RT8120D,看图纸,定义是一样的,先换上,然后怕出问题,先不上内存,看看出来的供电是多少,一量发现出来的内存供电是2V,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它改为1.5V

这是两个内存供电芯片的电路

找到原来UP1504T的R226 ,1.6K电阻 的位置,将它换成3.3K即可,下面是位置图,可以看到原来的UP1504T芯片已经被我换成8120D了

下面是改好后上电电压和亮机图

BIOS芯片长得比较奇葩,我就不飞线备份了,最下面有图纸和点位,小白发帖需要鼓励。

换下来的东西

微星 MS-7808.pdf

微星 MS-7808.rar

点位

技嘉 GA-B75M-D3V R2.0.rar

带RT8120D的技嘉图纸

网友:
怎么改的也不说啊

网友:
还没编辑好呢

网友:
当然是改反馈啊!

网友A:
BIOS长得还真个性啊,12V到南桥经过这个管子,才想到去干它的,这思路牛

网友:
修的很细心,谨慎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长得还真个性啊,12V到南桥经过这个管子,才想到去干它的,这思路牛

我仔细看了下丝印,这BIOS写的是128,也就算是16M的,好大啊

网友B:
1.6K电阻 的位置,将它换成3.3K即可 为什么不是换成2.15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K电阻 的位置,将它换成3.3K即可 为什么不是换成2.15呢

2.15只能拉到1.8V,3.3K正好可以拉到1.5V

网友:
修不不错!!可以!!内存电压2.0V,改分压电阻,分压电阻加大,,不错!!思路是很好!!真的动起手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15只能拉到1.8V,3.3K正好可以拉到1.5V

不是很明白 两个芯片FB电压不同 就要换分压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两个芯片FB电压不同 就要换分压电阻吗

要改反馈电压来改变输出的PWM频率,从而调节MOS管子输出的平均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改反馈电压来改变输出的PWM频率,从而调节MOS管子输出的平均电压

这个反馈电压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反馈电压是怎么得来的呢

(R1/R2+1)*基准=1.5

网友B:
楼主能说说3.3K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说3.3K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2/3.3+1)*0.9=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说3.3K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1.5V经过 2K和3.3K分压,1.5*3/(2+3.3)=0.9,正好等于0.9啊,所以要把FB脚的电压锁定在0.9V才可以,1.5V的电压要通过2K和多少K能够分压成0.9呢?不就是3.3K左右嘛

网友:
FB得到0.9V就会输出1.5V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说3.3K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你再看UP1504T,它的分压电阻是2K和1.6K,1.5V经过分压,1.5*1.6/3.6=0.66667,也就是说UP1504T的基准电压是约为0.67的样子,那么(2/1.6+1)*0.67=1.5075,不也正好等于1.5V左右么,一般上下波动0.5V没问题的,只要把出来的电压保持到1.45~1.55之间,大多数板子都可以正常用的,但是最好是上下波动0.2V以内,也就是1.48V到1.52V之间即可

网友:
VTT总线供电是给CPU的PCH桥之间的DMI总线供电用,因此即到CPU又到PCH。UP1504T改的不错,另外可以用V星老主板上的UP6103S8来替换,这两个原件可以等值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