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pm961 nvme驱动,要win7的

楼主(2017-02-27):
求三星pm961 nvme驱动,要win7的,最新的超极本,装win7,usb3.0驱动已经解决,就差固态的驱动了

网友:
楼主找到没有,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A:
上官网有吗,没有的话,建议找三星软件自动更新程序更新下看有无发现有问题的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有吗,没有的话,建议找三星软件自动更新程序更新下看有无发现有问题的硬件

你确定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你不是要WIN7下的固态硬盘驱动吗,三星这种软件可以自己扫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不是要WIN7下的固态硬盘驱动吗,三星这种软件可以自己扫描的

我明白了,你现在连系统都装不进是吗?????????????连硬盘都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不是要WIN7下的固态硬盘驱动吗,三星这种软件可以自己扫描的

需要secnvme.inf,在win7安装是加载。你用什么软件扫描?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你现在连系统都装不进是吗?????????????连硬盘都无法识别

没有对应的硬盘驱动,认不到硬盘。你先掌握的话,可以赚不少钱的。其实也可以用虚拟机搞定win7比较费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应的硬盘驱动,认不到硬盘。你先掌握的话,可以赚不少钱的。其实也可以用虚拟机搞定win7比较费时间

你的问题应该是想给一三星平板装系统,但是在系统盘不能加载固态硬盘驱动,所以提示找不到硬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吧,我刚百度了下,说可以用WIN10的原版ISO安装,它里面已经集成 nvme,你要不试试。还有你说的USB3.0,如果你用移动光驱的话估计不好识别,你可以用USB2.0的8G U盘用微软的Windows7-USB-DVD-Download-Tool-en-US这个工具制作就可以。不知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想给一三星平板装系统,但是在系统盘不能加载固态硬盘驱动,所以提示找不到硬盘,是要解决 ...

http://bbs.awuming.com/read-htm-tid-118613.html这个网页下面有一个集成USB3.0   nvme驱动的WIN7系统,你试试

网友C:
我提供个,看是不是你要的: 三星NVME SSD 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想给一三星平板装系统,但是在系统盘不能加载固态硬盘驱动,所以提示找不到硬盘,是要解决 ...

谢谢帮忙,不是平板,是最新的超极本根本不支持csm,反人类设计,Ghost估计要改成disk from ima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个,看是不是你要的:
这个是纯驱动,可以直接集成到WINDOWS7的安装盘中。安装系统方便。对以想做带 ...

我试试看看,我在别的论坛、网盘也找过,

网友:
目前还没这种新本

网友:
没搞定,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一步

网友:
感谢#12提供的驱动,官方的安装文件不方便集成到系统。

网友(2017-03-29):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如果需要知道方法,我重新开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