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电流0.6-0.7不显

楼主(2017-02-27):
板号:LA-9101P
           I5 独显

1.同行拿过来的机器 开机电流0.6到0.7左右徘徊 不亮 拆机一看待机芯片动过 CPU供电芯片有焊油 BIOS也刷过
2.由于开机能听到滴滴两声响 就一直怀疑BIOS问题 下了4、5个也还是一样 电流没有什么变化  死心了 此路不通 换思路
3.按时序测电压 基本电压都有 只有集显供电没出来 集显供电是跑码过了内存才有的 而且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看来是内存没过
4.目标锁定为内存模块 测量内存的几个小电压都有 复位也有1.5V 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内存SM总线 没抓到波形

5. 测量时钟脚有3.3V 再测SMBDATA数据脚却只有1V左右 追查其来源

6.找到QH2这个管子 4脚上拉电压没问题 3脚电压也是1V左右 看来是前级电压有问题 导致转换过来被拉低

7.再往前追 查到桥 再测量对地值 SMBCLK 600多  SMBDATA 200多 果断换
8.桥是SLJ8E HM76 手里没有 只好找板子拆 换上
9.做好之后 再测量对地值 变600多了 3.3V也有了  顺利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15R-5521 UH2 EC.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15R-5521 UH6南桥.zip

网友:
  顺利修好就行

网友A:
楼主分享的是什么?有图纸吗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换了南桥就好很准确

网友B:
判断准确无误,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是什么?有图纸吗

                 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准确无误,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

网友:
DELL的二极转换管好像很爱出问题呀

网友:
最主要是判断没错

网友C:
还是要刷BIOS,现在的机器我感觉有四层的故障都在BIOS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刷BIOS,现在的机器我感觉有四层的故障都在BIOS上

新机器BIOS容易出故障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内存的ms总线都是和南桥链接吗?

网友:
水平不是盖的,这个都能查出来

网友:
SMBUS总线故障了,蛮经典

网友:
时钟是SB里发出来的

网友:
都怕接修2手机~~事多,麻烦,钱难赚,呵呵`~,楼主技术强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