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78LMT-S2 Rev 1.0 pdf图纸,此版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27):
求技嘉GA-78LMT-S2 Rev 1.0 pdf图纸,此版无CPU供电

网友:
整个淘宝都没有啊

网友:
这块主板不会是盗版的吧    怎么可能搜不到

网友A:
淘宝上都没有的话  就找CPU控制芯片的PD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都没有的话  就找CPU控制芯片的PDF吧

修好了板子,内存到cpu供电开启的信号线断了

网友B:
找了一下,還好找到
解壓密碼:rmadept

GA-78LMT-S2 Rev1.0.rar

GA-78LMT-S2 Rev1.0(零件位置圖).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還好找到
解壓密碼:rmadept

太谢谢你了.......

网友C:
请教楼主,所谓的信号线断了是指内存到CPU当中的某个电阻电容之类的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所谓的信号线断了是指内存到CPU当中的某个电阻电容之类的坏了吗?

EN脚的信号线到MOS管的断了

网友:
EN是哪个脚 我搜索了下  都说是48脚    可疑问来了 我48脚 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還好找到
解壓密碼:rmadept

太谢谢你了

网友(2020-03-15):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還好找到
解壓密碼:rmadept

rmad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