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功过ST SSHD盘的吗?

楼主(2017-02-27):
高手能不能说说ST 的SSHD盘FLASH通病的方法啊。斑主。

网友:
用同固件版本的好板加载ldr就ok

网友A:
需要用到PC3000的适配功能,大致是要先换一块好板,然后适配ROM 再加载LDR。有机会我录制个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PC3000的适配功能,大致是要先换一块好板,然后适配ROM 再加载LDR。有机会我录制个视频

Mrt有适配rom功能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2017-04-07):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PC3000的适配功能,大致是要先换一块好板,然后适配ROM 再加载LDR。有机会我录制个视频

对,就是这样,但是好板有讲究,还有LDR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加上,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找的配件板子的固件版本和故障盘的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话,可能适配了ROM就能把数据拷贝出来了,很多找不到一模一样参数的板子,那只能加LDR以后才可以!

网友:
LDR  是啥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