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开机不显 有声音 多等一会能看到暗屏文件夹

楼主(2017-02-27):
苹果A1502开机不显 有声音 多等一会能看到暗屏文件夹,最可恨的是风扇也不转 ,  少量进水的主板清理过了。没有断线腐蚀的现象。 刷过BIOS了 。  下面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都是铜牌维修客,这种问题太小意思了吧。

网友:
量下 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屏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先把暗屏修好,风散可以直接改的

网友A:
升压38V没有问题  EC进了一点水,首胜没有这个Ec换。 今天试了一下,不装硬盘多等会亮屏有文件夹图标。
装上硬盘 CPU多烫,也不亮一直灰着。 这个谁给个建议。

ics

网友:
定了料板准备换EC 有结果了 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38V没有问题  EC进了一点水,首胜没有这个Ec换。 今天试了一下,不装硬盘多等会亮屏有文件夹图标。
  ...

换EC了吗?有结果了吗?我手上也是一样的现象,也是进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升压38V没有问题  EC进了一点水,首胜没有这个Ec换。 今天试了一下,不装硬盘多等会亮屏有文件夹图标。
  ...

EC今天刚换完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今天刚换完  还是老样子

这个屏信号好多都是CPU发出的  会不会是CPU。  不敢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38V没有问题  EC进了一点水,首胜没有这个Ec换。 今天试了一下,不装硬盘多等会亮屏有文件夹图标。
  ...

如果确定屏是好的话, 查一查smc_lid。我修过一台a1502, 也是暗屏但升压没问题。

网友:
暗屏先看看升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