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掉电的话,会把线性35v也掉了吗?

楼主(2017-02-27):
求助,主板加点0.2秒掉,再测没有线性35V,问下掉电会把线性35V也拉低吗?还是35V芯片本身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7-3-9 15:48):
问题搞定了,不是35V芯片的问题,是ec的问题

网友A:
芯片本身有没有问题还不好说,但是这个线性3.5V肯定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 辛苦楼主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有没有问题还不好说,但是这个线性3.5V肯定有问题。

掉电,会把线性35V也掉了吗?我找了个脚位一样的芯片换上(没有原来的芯片),情况一样,还是掉电,这个芯片没有REF脚(ref在内部),有供电,应该能直接产生线性电压吧?还是掉电把线性也一块掉了

网友:
线性阻值正常吗?

网友:
没有短路,几百吧差不多,这个忘了,我上一下图你帮我看下

网友:
换过一个芯片引脚定义一样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B: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才会拉低线性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才会拉低线性保护呢

后级短路会把线性也拉低吗?我就是想问下这个

网友C:
根据主板而定,有些后级短路,隔离会起作用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主板而定,有些后级短路,隔离会起作用保护.

但是掉电后,19V还在啊

网友D:
0.2几 看看其他电压出来没

网友E:
可能是因为芯片的保护  电路设计  有些会直接拉低Ec的信号导致无待机  无3..5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因为芯片的保护  电路设计  有些会直接拉低Ec的信号导致无待机  无3..5线性

线性35v应该是直接产生的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没有出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0.2几 看看其他电压出来没

我没有示波器,掉的很快,万用表没反应

网友:
应该是主板检测保护了,io关闭3 5v控制信号了!也不排除35v芯片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