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1K 无待机求大家帮我分析一波

楼主(2017-02-27):
机器型号:联想SL401K  版号:DAGC2AMB8H0[8L]   REV:H   现在的故障是不出3,5v   芯片是6237     主供电。ONLDO  LDO都正常,EN1  EN2 只有0.45V 不正常,然后就查到这里   3V5V_EN是   5V-AL来的, 于是打PR116 一边有5V   一边0.45V   然后对地打组织,没有短路,500欧    于是换了一个20K的电阻上去还是没有好,那就是SYS_SHDN#这个信号拉低了, 追查到这里     当我取掉了PD29  待机就0.01   3  5V出来了,可以正常开机了。把PD29 取掉之后打1脚有19V   2脚5V。装上又不行了,装上2脚0V 1脚0.45V  请问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电路。哪里问题。

网友:
在线等,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把图纸 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 发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支持

网友B:
应该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分压电阻问题

你好。你说的是哪个电阻。

网友C:
查下PQ63和PQ66有没有问题

网友D:
重点VIN  VA  还有那两个三极管 可以尝试断开三极管测试

网友E:
PQ63换一个,可能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PQ63和PQ66有没有问题

没得问题。  我直接把PD29去掉了,进系统没有问题,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Q63换一个,可能软击穿了。

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没有上PD29。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重点VIN  VA  还有那两个三极管 可以尝试断开三极管测试

我直接没有上pd29,现在进系统告起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没有上pd29,现在进系统告起正常的。

那就不要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没有上PD29。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没有上PD29也可以,只是个温控电路而已。

网友:
不影响,就不用管它了吧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PQ63和PQ66有没有问题

温控电路去掉了应该没事。

网友:
查看PQ29,PR201到PR172之间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他们串联的阻值越大PQ62的第二脚得到的电压越大,会导致PQ62导通拉低shdn#

网友:
个人觉得是 PR212下来一路分压问题,因为PQ63是低电平导通,2脚低电平了,导致3脚和1脚导通被PC171电容拉低,这就是为什么PD291脚0V的原因,重点查询PQ66导通和 PR212下面那么多电阻分压问题

网友:
去掉没事就可以了,试久一点,如果没问题就可以交货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看看温控

网友:
没有 修过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PR212与下面的串联绿色电阻,构成分压。绿色电阻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使分压的电压增大,导通PQ63拉低SYS_SH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