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液晶屏维修

楼主(2017-02-27):
接修一台工业用西门子控制电脑 ,背光不亮了。灯管坏。这种情况大家怎么收费的

网友:
不知道  看看买新的多少钱   然后定个价格   基本不超过全新的一般就行

网友:
参考一下机器价值,配件成本,技术难度再定个价。
比较冷门的机器可以适当加点。

网友:
只能说 酌情而定

网友:
10快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500起不贵,报价

网友:
这样东西贵呀 300-500不在话下呀

网友:
工业应用西门子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
告诉楼上的各位,这个型号的西门子已经停产了!西门子推touch系列精睿面板了,如果非得要修,报1000也不多。有能力的公司,电气重新组态下,换面板。没能力,就找外边的电气公司搞吧。价格肯定超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