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ILPI-240 r853 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有多大 有图片

楼主(2017-02-27):
ILPI-240 r853 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有多大 有图片

网友:
之前是12v整流二极管 短路 导致没有输出 型号是sr5200 我用sb5200代换 显示器装好以后没用一分钟 爆了 拆开 电阻炸了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0.2欧姆电阻 应该是接310V电容的正极 再串联两个20K电阻连电源管理IC的8脚提供HV

网友A:
若接在开·关管S到地间,应为0.2欧。

网友B:
版主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接在开·关管S到地间,应为0.2欧。

他的电源应该DELL IN2030Mf 这位置不是取样电阻 R869取样电阻在0.47-0.68都可以前天刚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何解呢

网友:
0.2Ω的电阻,你竟然说是9百多的,

网友:
0.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电源应该DELL IN2030Mf 这位置不是取样电阻 R869取样电阻在0.47-0.68都可以前天刚修过

专业 为你点赞 的确是0.2欧,但我么有0.2欧电阻 r853 我没有0.2欧 只有0.43欧的 可以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