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插电池和充电器5A大短

楼主(2017-02-27):
E1-471G插电池和充电器5A大短,查下电池接囗19V 电压不对   充电灯不亮  正常为11V左右,查下充电IC5 脚为0V,相连PQ4三极管拆掉后可以充电指示灯也亮电压在11V左右

网友A:
啥意思?你是还没写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你是还没写完吧??

我也喜欢先发上去保存好,然后编辑,一张张上传修改,弄一点修改一点,这个时候有人进来看得话就是还未完工的

网友:
我还没怎么修过充电问题呢,不过我在这知道了充电电压一般是11V

网友:
PQ4三极管?有图纸截个图,没图纸说一下作用。才能看个明白。

网友:
等楼主写完在来看看。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我也没有语言

网友:
还没写完就发贴了?

网友:
还没写完的吧

网友:
看来是没有编辑完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网友:
哥 ,还没编辑完吗  。怪不得 看不明白呢,什么充电芯片,什么脚位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