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AIMB-763VG从不跑码到进系统蓝屏修复

楼主(2017-02-27):
  接修到一起同行的一块工业设备用的主板,研华AIMB-763VG

,故障为不跑码,初步量各大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搜又没有图纸,就到处量三极管,按维修技嘉的板的方法一样 查三极管,当量到这两个三极管的时候,

HQ2 C极开机瞬间有3.3左右的电压,马上被拉低,试着把HQ2拆了,再测HQ2 C极稳定的3.3V,这时候只听见内存自检成功的那个滴声,亮机了。这个3.3应该是哪个VTT_PWRGD,没有图纸确认。先把不管准备进个PE试试看,结果PE半天也进不去,挂个硬盘进系统蓝屏。而且在这个主板上安装新系统走完WINDOW滚动条就再也不动了,有点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手上有新的这南桥,先换一个

换完后当然是惊喜啦,装系统再也不卡在那里不动了,

,虽然有点麻烦,最后还是修好了,不容易啊,没有作什么理论说明,各位看官就将就着看吧,最后说一句  价格还可以150大洋

网友A:
收150不算贵了,有些东西已经买不到,只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150不算贵了,有些东西已经买不到,只能修

是的   这个机器不能换别的板   只能修或者按同型号的板,同型号的板好贵 1500

网友:
我们维修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B:
150.。。。真心收低了  而且是很低  换一个板要1500  修一下怎么也得300最低

网友C:
都是高手呀  我至今还不会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高手呀  我至今还不会做桥

大师又在说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50.。。。真心收低了  而且是很低  换一个板要1500  修一下怎么也得300最低

客户只愿意出这么多呀  没办法啊

网友:
无图纸能修好,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客户只愿意出这么多呀  没办法啊

客户不出钱就不修被 让他换板去 你都没底线的吗

网友:
加权限是有必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户只愿意出这么多呀  没办法啊

不多出 那就换板 看那个划算

网友F:
第二个故障映泰G41有这样的问题  也是三极管  为什么不继续测量三极管或者排阻  敢直接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故障映泰G41有这样的问题  也是三极管  为什么不继续测量三极管或者排阻  敢直接换南桥

进系统蓝屏,读USB数据很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多出 那就换板 看那个划算

呵呵  可以   下次用你这招

网友G:
有技术还是好,工控板,我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技术还是好,工控板,我没修过

版主谦虚了,你是全能型人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可以   下次用你这招

越是不好搞的 越要收费高

网友:
学习了 最讨厌没有图纸的

网友:
高是高,可这么修了,我不要了,送你了

网友H:
厉害了,南桥怎么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南桥怎么换的啊

用BGA换就好了呀

网友:
费力费事哟……

网友:
只要肯出钱  费时费力也可以呀

网友I:
遇上这种工控板不能换只能修的,要价一定要高,因为没办法,必须修

网友:
150大洋 换了南桥要的

网友J:
大师啊,我还很多路还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上这种工控板不能换只能修的,要价一定要高,因为没办法,必须修

是的  这个板要换也不便宜

网友:
这成本有点大吧

网友:
还好  桥14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师啊,我还很多路还要走

都是要慢慢来的,急不得

网友:
先看看再说行不

网友:
技术真牛BA

网友:
做BGA真 想哭

网友(2017-04-04):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K: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  还能收150  楼主不简单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不出钱就不修被 让他换板去 你都没底线的吗

说起容易做起来难啊,维修员和客户就看谁绷得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  还能收150  楼主不简单

工控板就如医疗设备的板子一样,楼主还收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