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指点下该CPURST#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2017-02-27):
CPURST#信号正常吗?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中间有个停顿。其他的复位信号都是很利索的从低到高。电路图

实物图(C33电容未装)

波形图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
R95.C33查查嘛!按理说有变化算正常。Bios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主板的波形吗

网友:
这波形像是楼梯啊

网友:
好像不正常  直接高低高的一个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