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MORTAR 主板 CPU座断针手工修复

楼主(2017-02-27):
一个大学生拿来一台机说主板的CPU针座己被他自己搞坏,我接过来看有十几颗针己歪,有些严重,有些只是少许偏歪,留机下来待修.

主板V星B150M  MORTAR 主板,1151针,发现有好几处针腿己歪,先用针加放大镜加灯把好搞的先挑正,这些针都有一定的弹性(用手指在上面轻压没有问题),只要动作

不是太大,慢慢挑还是可以挑正的,最后要和上下左右的针对齐,还有高度,最后有二颗断针,有一颗原先己断,另一颗因为己180度向后翻,挑回时己节

断.先不管断针,直接上CPU试机,不显,看来只能补针了,因为是只断了二颗针,不多,要是太多了就不要补了.

材料选用漆包铜线,直径大小没有卡尺不能量,先刮去外漆,载成图片中的大小,长的这边可以上少少的锡,上得太多怕进不了里面的孔,用夹子加放大镜准确放入断针的孔

里,调整好外面铜线的方向后,左手用针定住漆包铜线,右手用电铬铁(尖头)对铜线加热,这样对在孔内铜线上的锡加热以达到固定作用.最后调整铜线接触CPU的点面

位置.二针加好后,试机直接点亮,最后进系统WIN7一切功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耗时2个小时.

 会员11312842元2023-9-13 17:30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真有意思,B150是新板子,还是蛮贵的,值得一修,收个100多块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断针修复  手工不错

网友:
考验眼晴与手相配合的活儿。佩服!

网友:
你这个不用上大刑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可以再说详细点么?不要留一手啊。

网友:
强,遇到断针都直接放弃了,想不到还可以补

网友:
你这补针手法很不错

网友:
这手法,庖丁解牛,佩服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活得细心,楼主弄的铜线没有焊也行吗,日后会不会出现接触不良呢?

网友:
我没这个能力。佩服楼主。哎。。手抖的人好可怜啊

网友:
这个没有一点弹性吧

网友:
LZ真有耐心,手工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焊工可以啊  这针也能补上去  厉害

网友:
这活干的不错也说明了楼主焊工了得

网友:
这个活需要手工好的,不小心就会造成大问题

网友:
看到你的技术,我给你跪了。

网友:
楼主手工很强悍

网友:
修断针,这活不容易。楼主不少干,经验丰富。